WDR修西数硬盘时怎么接硬盘

楼主(2014-11-20):
如题,WDR修西数硬盘时用USB转接或直接接到主板接口还是用COM线?

网友:
好像WDR5.3不支持771642盘。

网友:
没用过,也想知道

网友:
可以接SATA接口

网友:
因为,SATA接口是即插即用的,如果,硬盘有问题,被操作系统扫描到,会死机,所以,最好是转接到IDE接口。

网友:
WDR也支持USB接口

网友:
一般都直接接到SATA 口。

网友:
原来用IDE的可以防止死机,又学了一招

网友(2014-12-20):
又学了一招,用IDE  可以防止死机

网友:
是用sata转接卡接到ide接口上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