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。30V5A可调选哪个好些

楼主(2014-11-20):
都带过压过流保护,过流锁定,哪种好用,质量好些,有用过的细说,缺点是啥谢了

网友:
我也想买就是不知道那款好

网友:
别买安泰信就行  安泰信的老是自动升压  一会电压就变了

网友A:
如果只是修笔记本的话就用个一般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修笔记本的话就用个一般的就可以了。

问题是这个说法:五位显示:精度可达±0.0001A(0.1毫安)最高端的笔记本和智能手机的待机电流已经低于1毫安,这个说法有用没用

网友:
维修笔记本电路板,买台30V5A的可调电源,电流显示4位数字就能满足需要。

网友C:
可惜没有DIY动手能力,有的话,当然是自己做最好了;买的话不要安泰信就好

网友:
我用的是三位数显的好几年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惜没有DIY动手能力,有的话,当然是自己做最好了;买的话不要安泰信就好

我用ATX电源改做了一个30V8A的,感觉大电流5A降压太厉害30v降到17V了,不够专业,没保护,还不少花钱,没敢用,不知道这305的可调电源是否也会压降太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ATX电源改做了一个30V8A的,感觉大电流5A降压太厉害30v降到17V了,不够专业,没保护,还不少花钱,没 ...

你那个改的电源负载能力也太小了吧?!好的恒流源压降有,但不在,而且可调嘛

网友:
各有各的好,各有各的差,要求不高的一般电脑本本维修,4位30V5A够了,主要是电压不能突变升高才能保证不烧机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这个说法:五位显示:精度可达±0.0001A(0.1毫安)最高端的笔记本和智能手机的待机电流已经低于1 ...

问第一张图是什么牌子型号,5位数,谢了

网友:
楼主发的 hongsheng的电源本店有售
从店铺销售情况来看   我认为质量 稳定性还是和国产兆信 怡展 安泰信要好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第一张图是什么牌子型号,5位数,谢了

宏盛DPS-305AF五位直流稳压电源高精度电源0.1毫安

网友:
看来可以买宏盛DPS-305AF五位直流稳压电源了

网友:
宏盛DPS-305AF五位直流稳压,电源的电压调节用万用表测,能不能看到19.35V,就是0.01V能调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