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1-204TX黑屏 求助!

楼主(2014-11-20):
我的本本前天黑屏,第一次开机卡在电池警告界面;不得已我强制重启,然后就黑屏了,键盘灯三下三下的闪,然后就自动关机。我内存条重新插拔过,没效果。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啊?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的吗?

网友A:
可能显卡有问题吧。拆出来测测

网友B:
显卡估计有问题    送专业给修点  进行检测吧

网友C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显卡有问题吧。拆出来测测

谢谢,下午拿去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估计有问题    送专业给修点  进行检测吧

好的,谢谢了!

网友:
显卡太差了,

网友D:
先外接显示屏看亮不亮   差不多就是显卡或者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显卡   问题

是要换显卡吗?集显,得多少钱啊?

网友E:
加热显卡试一试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外接显示屏看亮不亮   差不多就是显卡或者屏了

谢谢,我感觉屏应该没问题,因为第一次开屏亮的,只是卡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加热显卡试一试吧。

自己用吹风机吹么?

网友F:
闪三下看看看是不是内存
(包含U)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闪三下看看看是不是内存
(包含U)

我也听说闪三下是内存问题,但是只会把内存条拔插试试,没效果。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干显卡 请

网友:
显卡问题占多,,如果是AMD平台有可能是北桥 还有CPU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