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X30掉电

楼主(2014-11-20):
think X30待机0.04,开机0.02保护了,怎么修啊,思路啊

网友A:
待机0.04  开机0.02   一开机电流还变小了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待机0.04  开机0.02   一开机电流还变小了???

就是啊,不知道哪儿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啊,不知道哪儿的问题

j先各大电感打值   没问题 的话  查各大供电 可能有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开机电路 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先查主板有没有短路!

网友:
3v  5v  滤波电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j先各大电感打值   没问题 的话  查各大供电 可能有电压没出来

3.5V正常了,能触发,各大电感阻值都算正常,一开机就0.02,没办法测量啊,求解啊。如何测量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.5V正常了,能触发,各大电感阻值都算正常,一开机就0.02,没办法测量啊,求解啊。如何测量电压

南桥发出的允许上电的信号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