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三星t190w显示器点久了就会闪屏故障求解

楼主(2014-11-20):
客户拿来一个三星t190w显示器说是点一两个小时还好,时间久了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,又亮有黑。。。就这样循环!但是把显示器放冷了又可以正常使用了。。。。求思路啊大神们。

网友:
常用的代换法,百试不爽

网友:
先去保护,再换高压

网友:
代换试把无什么好办法。

网友:
电源板,高压板,驱动板一个一个替换,还不行就只有屏

网友:
按键问题。

网友:
高压板中有元件温度特性变差导致的!可采用冷却法检查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换

网友:
重点查灯管高压板 可以分别拿好高压板 灯管测试 看看谁先出问题

网友:
用分立的高压板代替原来的高压板,还有是不是带散热片的管散热不良,导热硅脂干了

网友:
我把按键拆掉了貌似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,希望问题解决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按键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高压板换试试

网友:
找看看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每次都是1个多小时后出现问题,则不一定是按键问题。
如果1个多小时后闪灭时,指示灯也同步闪灭,则电源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,可换电源芯片一试。
仔细观察下电路板,看是否有变色的地方,如果有,可把变色处的元器件换掉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