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一下775的CPU假负载上的测试点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4-11-20):
假负载左上角的 复位1.2V左右测试点 是北桥发到CPU的CPURST复位测试点吗? 靠近下边的 PG1.2V左右  是什么意思呢?  还有黄圈圈标出来的又是什么意思呢?请高手指点,希望不吝赐教,感激万分。

网友:
我也没有注意 这些个信号

网友:
这个是 工厂设定的VID信号点,不用关心。

网友:
PG 应该就是CPUPWRGD的信号吧,南桥发出的CPU供电好信号

网友:
请问你现在在实在,教材里面就有这个说明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      黄圈里面是vid信号 cpu的   pg  cpu的pg信号  南桥发的

网友:
用假负载出不来CPU电压是否也和这个有关?

网友:
标注的很清晰啊 ,供电,时钟,复位,电源好信号 你就按照上面标的参考值去测量就OK了

网友:
我一般只用那几个常用信号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