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国者USB3.0 16G U盘换了除闪存颗粒外的所有东西还是不认

楼主(2014-11-20):
客户拿来一个爱国者年年(有)鱼USB3.0 16G的U盘,说在宾馆的电脑上用了下,弹不出来,就直接拔掉了;结果再也不认了。
http://item.jd.com/1029021.html   该U盘的外观
好在该U盘现在有新的在卖,就买来一个新的,测了下主控和我要修的一模一样,于是就把新U盘拆开了,准备维修。
以前修插上电脑没任何反应的U盘,不外乎换保险、晶振、主控等等,必好。我想这两个U盘一模一样——主控的型号和批号都一样;闪存颗粒的型号也完全一样——我还修不出来不成?大不了我把能倒换的全换一遍,还能不好?
结果悲剧了,我把除了闪存颗粒外的所有零件,包括所有的贴片电阻电容全换完了,但好U盘还是好的,坏U盘还是彻底不认。
这种彻底不认是电脑完全识别不到这个硬件:插上U盘时设备管理器没有刷新动作,量产工具也识别不到U盘。U盘的5V、3.3V、晶振上的电压0.6V都有,USB2.0的两个数据线到主控上的线路也是通的,没有断路。我把U盘插到USB3.0的接口上一样彻底不认。U盘没有外力损伤,没有摔过。我的焊接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,不然好U盘也让我给倒坏了。
现在就想请高手给看看,这种不识别是什么原因,和闪存有关系吗?量产的信息不是存在主控里的吗?这种情况我下面还要怎么弄啊。
好U盘正面
好U盘背面
坏U盘正面
坏U盘背面

网友:
用专业的设备可以读内存芯片的资料很贵就是了。

网友A:
有固件信息在FLASH中,最好用FLASH工具直接读取数据。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固件信息在FLASH中,最好用FLASH工具直接读取数据。

罗大大回复了,好激动~~请问是把Flash存储颗粒摘下来放到专业恢复的硬件工具上弄吗(比如效率源、PC3000Flash等)?如果没那玩意,有没有办法了?
顺便问下这个价格要多少啊,千元是正常价吗?

网友A:
买工具挺贵的,找人恢复的话,要好几百把。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工具挺贵的,找人恢复的话,要好几百把。

嗯,知道啦,非常感谢

网友B:
这个事标准flash封装最容易读取 离得近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

zpz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事标准flash封装最容易读取 离得近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

我在新疆呢。。。。请问这种要读取的话是用商品化的专业设备来读吗?

网友C:
最新消息,我是新疆石河子市的,省会乌鲁木齐的同行报价是450~600元,北京陶工的报价是600元,我只加了一点点钱,客户犹豫了许久,还是不修了。数据还是没有重要到客户下血本也要修好的程度。
还是有一点不明白,这种U盘,把两个闪存颗粒都摘了,系统都能发现新硬件,认到主控的型号,出现一个0字节的盘符,但为什么装上了反而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在新疆呢。。。。请问这种要读取的话是用商品化的专业设备来读吗?

好远 正常的话3000flash fe xly那些都可以的

网友:
商业设备也是靠芯片设计的原理来读取闪存颗粒的,自己做一个读取的就不行么?

网友D:
能搞到主控一样,方案一样的,搞的那么麻烦干嘛? 直接拆掉好U盘的闪存片子,换坏U盘的片子焊上去,这样就是更省事?
如果坏U盘的闪片放上去还不认的话,只有一种可能了,闪存坏了短路,要不也会认到的。如果认到小容量的RAW,说明闪存片有坏块了,这种才必须搞到FLASH设备上读取认息了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新消息,我是新疆石河子市的,省会乌鲁木齐的同行报价是450~600元,北京陶工的报价是600元,我只加了一点 ...

闪存片子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工具挺贵的,找人恢复的话,要好几百把。

闪迪的U盘成功率高不?我手里还有一个闪迪8G的  用PC3000  FLASH读取了,但我分析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搞到主控一样,方案一样的,搞的那么麻烦干嘛? 直接拆掉好U盘的闪存片子,换坏U盘的片子焊上去,这样就 ...

我的就是把坏U盘的闪片放到好的上去还不认(两个的主控电路都没有问题),那就是闪片短路了,真悲催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时候闪存的读取设备能便宜点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