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不用硬盘使用U盘启动

楼主(2014-11-20):
我想问一下笔记本电脑不用硬盘,用U盘做启动系统,我刚刚试了一下不行,启动了之后就蓝屏,求高手。

网友:
U盘启动  是用来给电脑装系统的 不是用来启动电脑本身系统的    还是楼主用U盘启动给电脑装系统  然后蓝屏呢

网友:
你的不是防蓝屏屏版吧!下WIN7 WIN8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