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44的板ROM刷死了,通过U指令刷ROM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下面出SSSS 但是传输数据的...

楼主(2014-11-20):
1444的板ROM刷死了,通过U指令刷ROM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下面出SSSS  但是传输数据的时候卡死了

网友:
希望碰到过此类问题的兄弟们,分享下解决方案

网友:
路过,我用的是编程器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用编程器

网友:
或者重新用指令刷一次

网友:
找到问题所在了,原来是ROM有问题,换了原盘ROM就刷上去了,通刷固件的ROM刷不上去

网友A:
怎么短接。是把两个短接点。短路,,还是把这两个点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短接。是把两个短接点。短路,,还是把这两个点接地

这两个点都要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短接。是把两个短接点。短路,,还是把这两个点接地

就是把1444板的P14和P15接地   两个点都接到螺丝孔就可以了

网友:
昨天1335的板子了是这样卡住了,最后用编程器刷的,不知道是不是用原ROM能解决,没试。

网友:
网上有些人放的固件都是阉割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