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桥和显卡芯片的代换原则?

楼主(2014-11-20):
请问桥和显卡芯片的代换原则?
芯片
显卡

网友:
一般来说都是代换一样的。第一排的要一样, 后面的无所谓。

网友:
原型号代换!!!
第一排不一定是型号哦!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行了 !!!

网友:
最好一样的换……很少通用的吧

网友:
桥还是原样代换的好,芯片也是如此

网友:
最好换一样的,没有一样的情况下,最好不要换了,免得花冤枉钱

网友:
一般都是同型号代换,有个别是其他型号可以通用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同型号代换

网友:
肯定是同型号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