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桥和显卡芯片的代换原则?

楼主(2014-11-20):
请问桥和显卡芯片的代换原则?

网友A:
换同类型的, 大多数都是维修  下载分 +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同类型的, 大多数都是维修  下载分 +1

请问同类型是什么意思,能打个比方吗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型号一样代换了!

网友:
原型号代换绝不会错,除非你用的是坏芯片

网友:
什么原则  型号一样就可以

网友:
可用新的代换旧的,好的代换坏的.

网友:
只能原型号代换

网友:
显卡跟桥 都有自己的型号的  同型号代换 绝对保险

网友:
同型号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