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的屏,LED的接口的有几种啊?我想买一些做测试

楼主(2014-11-20):
笔记本的屏,LED的接口的有几种啊?我想买一些做测试

网友A:
什么意思呢? 10寸  13  14这种分类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意思呢? 10寸  13  14这种分类吗?

不是
是说屏的接口

网友:
就高分和普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
是说屏的接口

140LED 我记得30针有普通的还有稍微窄点的

网友:
一般的都是普分的。买一种就可以了。才几元一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