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清华紫光简单改线路替换不同原件

楼主(2014-11-20):
接到清华紫光显示器一台,试机故障现象是不通电(电源指示灯不亮);
直接拆机,内部结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加驱动板:
这种直接由12V供电的板,电源指示灯不亮,直接先去找驱动板有没供电,量驱动板接口进来的B1,没有电压,再顺着线路往前推到电感L1也没电压,量12V接口有12V,顺着线路跑直到B2都还有电压,那问题肯定就出在芯片U3
U3MP1410 作用是将12V降压到驱动板所需的电压,一般驱动板供电不是5V就是3.3V5V居多,对这个芯片并不熟悉,只能翻看数据手册;
5脚接了两个电阻R2R3分压做输出反馈;阻值分别是47K15K;根据芯片内部图反馈脚的内部基准电压,推算出在这个板上,U3需要输出的电压时5V
量得U3 一脚、二脚、七脚都正常,但却没有输出,估计芯片坏,在料板里翻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,找到了个MP1482,看名字差不多,拿来找数据手册看了下:
芯片引脚定义一样,估计可以换,唯一不同的是MP14827脚经一个100K电阻接到2脚;这个很好改;换上之后,电压出来了,可电压不对,只有3点几V
回去看了下MP1482的内部框图,原来反馈脚的内部基准电压不同,把下电阻换成10K后,正常输出5V
来个特写:
把线接好试机已经正常:

网友A:
改线路能力不错,这里MP1410和 MP1482芯片对应5脚内部基准电压应该是通过本身对应3脚SW端输出的5V电压通过一定阻值大小的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。

网友:
挺佩服 楼主的技术!!

网友:
有资料就是爽。

网友:
楼主太给力了刚好用上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多上点之面的贴

网友B:
7脚en是不是不用动,因为原来也是高电平开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改线路能力不错,这里MP1410和 MP1482芯片对应5脚内部基准电压应该是通过本身对应3脚SW端输出的5V电压通过 ...

也就是说3.3v的供电ic可以用5v的供电ic通过改变反馈的串联电阻大小来代替,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改变反馈电阻的大小来替代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脚en是不是不用动,因为原来也是高电平开启

不用动的,两个芯片都是高电平开启的,MP1482的7脚经一个100K电阻到本身2脚,这个电阻可能是起到开启信号工作电压限流和压降保护作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就是说3.3v的供电ic可以用5v的供电ic通过改变反馈的串联电阻大小来代替,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改变反 ...

是的,但是必须要保证3.3v供电IC本身引脚工作信号定义与5v的供电ic相近才行,这两个芯片反馈输出信号5脚内部基准电压是保持不变的。

网友:
这个思路挺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