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HP650 D3 大花维修案例

楼主(2014-11-20):
新手发帖莫喷

拿到机器的时候是大花

我把显卡干了,重值了,换新了还是不行
修这台机器我走了很多弯路,我给大家说说

显卡的工作原理(大家觉得我有错误的话可以提出来):在机器想输出图像在显示器,首先,图像经过显卡处理,处理的数据不可能显卡里存着,所以就放在显存,这个显存就像一个仓库,存东西的,然后显卡需要输出显示,在显存读取数据经过解码,输出显示。

在我没有思路的时候,我翻了笔记发现,大花检查显存,这是思路就来了
显存的条件也是供电,时钟,复位,先检查供电,

显存的供电,检查发现供电不正常啊,心里美的.......

显存的供电由PQ16产生的,测量4脚电压正常,D级也有1.8V,输出只有0.9V好像低了点,嘿嘿,把PQ16换掉OK解决了

网友:
这个情况遇到的比较少,显存电压出问题了。少见

网友:
这种电压不正常的,见过不显示的,花屏的没见过,长见识了,

网友:
是的是显存电压低了点,显存我换了全新的

网友:
居然删了我几个字

网友:
显存电压低没见过花屏的,只见过无显示。。不错,赞一个

网友:
前排占位支持了,嘿嘿

网友:
  干显卡 , 确实 走弯路啦 ,不过最后又好啦 ,竟然是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维修技术很好,值得学习

网友:
供电,,,要是我  绝对干显卡

网友:
修过竖条花屏的,但这种大花屏还是头一次见识,非常感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也算是捡了!

网友:
这种缺供电的大花头次见

网友A:
我还从没修过显存问题的……楼主上个图看看大花是什么样的!

网友:
哈哈,如果早点查这个工作条件,少找好多弯路的

网友:
大部分人都会走这样的弯路,楼主能分享出来,受教了

网友:
只是听说过  大花是显存  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B:
显存电压要1.8V才对吧LZ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存电压要1.8V才对吧LZ?

是的,正常电压是1.8V的,花屏是电压不够

网友:
这个比较少见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从没修过显存问题的……楼主上个图看看大花是什么样的!

上面有呀,你没有看到嘛

网友:
到现在还没有维修到显存电压偏底的问题  ,又是难啃的机器

网友:
显存电压低没见过花屏的

网友(2015-03-25):
呵呵  大花是显存故障多。。。。。。但是缺电压 花  还是没遇到过。。。

网友:
偷懒的结果是做更多的无庸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