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,无待机联想E40

楼主(2014-11-20):
不触发,无待机联想E40,广达代工的主板。

图片就没拍了机器已经给我装起来了,我就说下维修步骤吧,献丑了误喷人家第一次发帖呢~~呵呵!!

走了点点弯路就是我用横流电源调到20多V,就多了那么一点点,我的万用表量公

共点无电压,汗~!!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不是没电压而是万用表20V挡位量不出20V以上的电压。犯错之后

我就怀疑哪里拉低了,哪里短路了?然后我马上打阻值正常啊。突然我才想起来要打200V挡位或者把电源调

低点。调好电压之后我就查出3v5v电感没有电压3v5v又没有短路。接着我就查3v5v的工作条件咯

1.vin  3v5v主供电,公共点过来的。

2.ldo  3v5v有了供电之后就会产生的5V线性电压。

3.en1和en2  3v5v的开启都有5v高电平条件都满足。就是不出3v5v。

先不直接怀疑3v5v芯片问题,查看了一下3v5v上管供电。发现5v上管没电压

哈哈~~~~~!!问题所在啊。电压也是公共点过来的。电压过了保险就没电了,5v保险烧了   保险为什么会烧呢肯定有短路的,

我对地打值,发现只有5v上管输入端短路,这好办咯,就两个电容顺手一拆。运气好 了第一个就拆好了。烧鸡都没用上。

把保险用个0欧电阻代替,换个上管抗干扰滤波电容,待机出来了3v5v出来了,开机小跑,然后跑的很慌,亮机了!~~~

网友:
不错思路清晰

网友:
不错思路很好

网友:
呵呵,就是没上图。

网友:
短路的机子是好修啊~~呵呵~~

网友:
这技术可以 啊

网友:
我觉得很简单啊,主要是理论起了作用。

网友:
误判无电压应该考虑没火隔离保护!拉低应该有大电流啊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