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80主板为什么很难识别硬盘呀

楼主(2014-11-20):
买来几块技嘉880主板,别的主板上好的硬盘拔下来不识别硬盘,装到别的板又是好的直接进系统,然后再放回来又可以进系统,多买了几个班,测了两个又不行,硬盘装到别的主板无任何问题!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?首先可以排除BIOS设置问题,到底咋回事?好几个板都这样,应该是软故障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没有见过这样的!有知道的指点迷津吧!

网友:
多换几个SATA插口试试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用安装版的系统   安装好之后,安装官网芯片组驱动就好!!!不妨一试哦!!

网友:
个人修到的基本是换25晶振,加焊南桥好的。

网友:
今天刚好修一台,换南桥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