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办?紧急求助!高手请进 !

楼主(2014-11-20):
WDR自校准,我已经跑坏了三只320G了(有的到83.7不动了),现这只是160G的,到100.0%已经5小时了,怎么办?谢谢了!

网友:
路过.看一下.好久没整自效准了.太麻烦了.

网友A:
若真正物理损坏的再怎么搞也无用的   别瞎拆腾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若真正物理损坏的再怎么搞也无用的   别瞎拆腾了吧

我做完46内格后并无坏道了,只是绿块和50的还有,硬盘应该还没有坏到不可救啊。

网友:
16小时,真有耐性……

网友:
电费钱,都不够的。

网友:
22个小时了,它还在动

网友B:
这个问题很简单的,1分钟就可以修盘完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很简单的,1分钟就可以修盘完成

教教我啊?乍办的好?谢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很简单的,1分钟就可以修盘完成

原来它又在重新自校,现在又到了80%多了,到底该如何搞请你讲一下好吗?

网友:
恭喜了。自校准有什么用?

网友:
后面剪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