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70没待机电压

楼主(2014-11-20):
苹果A1370,PP3V42_G3H只有0.45V,测DCIN:14V,ACIN:3.6V,如果这2个正常,则ACOK输出3.3V,但是实测:1.3几伏左右。VDD:5V,VDDP:5V.BOOT:4.76V,23脚PHASE:0.45V,24脚UGATE:也是0.45V.

Q7030导通条件不满足,想问一下,isl6259输出ACOK,1.36V正常吗,满足什么条件,UGATE才会出高电平。

受到警告 2#

网友:
查电路试试

网友:
版号有么?

网友:
换个6259啊

网友:
Q7030 的D极有14V左右的电压,G-S极都是0.45V

网友:
6259换了一个了
还是一样

网友A:
ACOK应该是3.3V的。你换个芯片试试,或者看下有无相连的电容不良把它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COK应该是3.3V的。你换个芯片试试,或者看下有无相连的电容不良把它拉低了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COK应该是3.3V的。你换个芯片试试,或者看下有无相连的电容不良把它拉低了

ACOK跟不出UGATE有关吗?

网友:
天意wx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ACOK不正常应该怎么查。

网友:
是不是还跟6脚,CELL 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