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有时钟复位,PCIE没有,是不是南桥坏呢?

楼主(2014-11-20):
主板型号,TF520 A2+ NV的桥,还有内存负载供电0.9V正常不?小弟小白,还望大哥些提示下。还有EA11A可直接代换1117不?

网友A:
PCI-E时钟信号部分板要上显卡才有,负载供电0.9V正常。1117和EH11A能代换,但是要区分是固定输出还是可调输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I-E时钟信号部分板要上显卡才有,负载供电0.9V正常。1117和EH11A能代换,但是要区分是固定输出还是可调输 ...

太谢谢了!

网友B:
先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。

测了各项供电都有,诊断卡显示NO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测错了

网友C:
班长的指点下请问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I-E时钟信号部分板要上显卡才有,负载供电0.9V正常。1117和EH11A能代换,但是要区分是固定输出还是可调输 ...

学习了,以前真不知道需要上显卡才有输出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  pci-e不插显卡确实没有时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I-E时钟信号部分板要上显卡才有,负载供电0.9V正常。1117和EH11A能代换,但是要区分是固定输出还是可调输 ...

来论坛是学习的,查找资料又学了一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班长的指点下请问楼主修好了吗

才学几天,手头只有万用表,其它工具都没有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才学几天,手头只有万用表,其它工具都没有!

常用工具还是要备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常用工具还是要备的

话说我其实是个车工,因为身体不太好,干不了太多体力活。所以想转行,以前读书学的计算机,所以想学下维修看自己干得了这个不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话说我其实是个车工,因为身体不太好,干不了太多体力活。所以想转行,以前读书学的计算机,所以想学下维 ...

那参加一下远程培训,系统性学一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那参加一下远程培训,系统性学一下

感觉远程学不好,要有时间还是实地学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觉远程学不好,要有时间还是实地学好!

打点基础,到实地的时候学的更快,如果什么不懂,在实地感觉有点吃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