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不过保护隔离。

楼主(2014-11-20):
一台B460的机器,客户说经常开不了机。不触发,有时又可以,不触发的时候测隔离保护不过。

如图,不触发的时候,U50不导通,4脚一直为18.6V左右,测Q30 B、E极0V正常,C极为18.96v,Q36的B极:18.96V,C极:18.7V, E极:19V,换过R410、R411分压电阻,当时可以过保护隔离了,用了几天又不行了。C529换过,Q30换过(相同配件),无效。Q36找不到相同配件,换了一个类型的PDTA144VT,也是当时能用,过几天客户又说不行了。请高手帮我看看是那儿的问题。这电路中C529能拆掉不装吗?拆掉Q36能不能拆掉不装呢。不装有什么后果?

网友:
最好装上去 好点

网友A:
B460经常遇到CPU供电壳子坏了  换好之后保护隔离不过的  不过我通常都是把1脚和6脚直接短接的  不会有什么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460经常遇到CPU供电壳子坏了  换好之后保护隔离不过的  不过我通常都是把1脚和6脚直接短接的  不会有什么 ...

直接短接只是暂时为了解决故障而已,以后使用还会出现相同故障的。

网友:
拆掉Q36这里Q30 B级相连的ADOFF控制信号会失效。

网友:
估计强行关机关不掉的吧

网友:
管子能乱拆,最好找到故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