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抖动!求助!

楼主(2014-11-20):
华硕P5G41C-MLX 1.0 主板,开始故障是不开机,打值32.768一脚为3,果断换南桥,触发后能显示,但图像抖动,客户说以前就有这个问题,打值VGA口无异常,无奈之下换了北桥,可故障依旧,想换时钟手头没有,求大神指点!
华硕
不开机

网友:
查桥供电是否稳定、显卡时钟是否有偏、行场同步信号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时钟测得电压偏高,换了时钟旁边的822暂时正常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,分享一下,我遇到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我的一台是图像抖动没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