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20一体机,热机非要放静电。

楼主(2014-11-20):
朋友一联想B320一体机,i3的机器,电源内置的。冷机开机正常,开机后只要不关机随便用几天都正常。一但热机开机屏幕没显示,貌似指示灯亮起的,但屏幕不显示。非要拔掉电源线,按开关放静电再开机才正常,开机后随便怎么用都没问题。
为何热机开机要放静电啊。买了的时候没出现这个问题,朋友说用了两年就偶尔出现这个问题,打电话到400叫他放静电,现在是只要热机启动就不行,非要放静电。
有高人遇到嘛?

网友:
到底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?

网友A:
热机开机是啥意思?机子尚温的时候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机开机是啥意思?机子尚温的时候吗?

嗯,就是机器用了一段时间,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行了

网友:
楼主朋友家的电是不是没地线

网友:
焊接南桥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子有通病吗~~

网友(2014-12-30):
我遇到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    就是屏幕不会亮   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