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:光固化阻焊绿油多久才能干?

楼主(2014-11-20):
最近遇到做BGA要补点,但不会使用绿油,半天都没干,是需要什么工具使放上去绿油干掉 这样才好上BGA。 那个香*港维修佬 光固化阻焊绿油 那个是怎么用的?有好心人告诉我一下吗?

网友:
用个风枪吹一下,或者放到太阳下面晒晒。

网友:
高温的话u 几分钟就干了

网友A:
紫外线灯烤一下,或者太阳下面晒,风枪吹也能加速干,记得下回买非光固化阻焊绿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紫外线灯烤一下,或者太阳下面晒,风枪吹也能加速干,记得下回买非光固化阻焊绿油

紫外线没有工具,谢谢了,太阳下面晒,风枪吹 这些条件好象都不能快速使它干呢。。我吹了5分钟 都干不了,过后用手一摸 还掉色了。。。是有什么油可以解决掉点或者连点的问题呢?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紫外线没有工具,谢谢了,太阳下面晒,风枪吹 这些条件好象都不能快速使它干呢。。我吹了5分钟 都干不了 ...

下回记得买非光固绿油,你这种光固的,最有效的使用紫外线灯照射,没有只能放在太阳下面或者风枪吹,只能让其加速干

网友:
要用紫外线灯烤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下回记得买非光固绿油,你这种光固的,最有效的使用紫外线灯照射,没有只能放在太阳下面或者风枪吹,只能 ...

非光固绿油不知道哪里有买呢,提供一下哪里有买啊谢谢了。网上搜索都是光固绿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非光固绿油不知道哪里有买呢,提供一下哪里有买啊谢谢了。网上搜索都是光固绿油

风干绿油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7.MYZBC4&id=10064641089&ns=1&abbucket=19#detail

网友:
自己晒晒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干绿油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7.MYZBC4&id=10064641089&ns=1&abbucket=19#de ...

好的,一直都想找 非常感谢!!

网友:
我正常是用风枪吹的

网友C:
用验钞的手电筒照,因为那手电筒有紫外光。

网友:
一般BGA 100度烤个20分钟吧, 反正你待会也要做桥、随便把桥也预热下,做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容易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验钞的手电筒照,因为那手电筒有紫外光。

验钞的手电筒  我也没有,看来得去买这个试下了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