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赏30分求助联想g470不充电,无法硬关机

楼主(2014-11-20):
求助联想g470不充电,无法硬关机,
是这样,前几天在网上套了个g470  ,当时也没仔细试机, 回来发现电池能检测到电量 ,也可正常开关机 就是不充电(显示正在充电)没有充电电压和电流,用适配器开机正常,进系统软关机后 ,不能再开机 ,再开机只是指示灯亮5秒就关了(没有风扇和硬盘动作),必须把适配器拔掉后,重新插上才能开机,用电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,但无论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在开机是无法强行长按关机(bios下也不行)。现在不清楚是当时就是这样,还是拿回来坏的。

打开笔记本后发现笔记本维修过 ,进过水 ,充电芯片isl6251 以及充电上下管都换过 ,测量6251, 1脚5v,2脚1.47v  24脚19v,3脚3v,8脚2.3v,19,20脚19v,18,21,21脚11v电池电压。条件都满足,可就是不充电,还刷新ec bios也不行 现不知如何查起请高手指点  谢谢

网友:
这是g470 充电部分图纸

网友:
你可以把它拆开来,裸板上硬盘开机进系统,然后在系统里关机后,再开机试试,如果不能开机就测下主板的电压都有吗?

网友:
什么问题呢楼主

网友:
下次能不能拍张清晰图像呢

网友:
现在是彻底开不了机了吗

网友:
你这EC好像是自带程序的吧A1,换个剪板带程序的ec试试

网友:
到底是不能充电还是不能关机

网友:
不能充电呀,也不能长按关机键硬关机(bios下也不行),进系统可以点开始菜单关机 。但用适配器不能重新开机,指示灯只是亮几秒就灭了,我把kb930 124脚对地碰一下,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不能软关机  估计电流0.5A吧  电压没关掉

网友:
肯定还是进水那边的问题,自己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

网友:
用电池可以关了重新开机  ,发现用电池关机后kb930没有工作电压,每次开机都是重新上电  ,而用适配器kb930除了首次上电能开机 ,关机后kb930供电一直存在,需重新上电或者将124脚瞬间接地复位(不知道kb930 124脚是否为复位 图纸中外接一4.7uf电容)

网友:
图纸 kb930是a0,需要换剪板带程序的a1版吗

网友:
我也在修一个G470问题和你的差不多(也是进水)  用电池开关机都正常 用适配器不上电池就 1分钟内掉电 再上电 就要拔掉电源再插了,也不充电 ,同样刷了BIOS也不行 ,这几天快递不行 。等着买的EC换了再看看 。我的充电有动作就是1分钟最有就不冲了。(充电电流0.1-1.0就停了),

网友:
我把笔记本拿到一家维修了  ,不充电是ec坏和ec引脚到南桥和充电芯片之间有断线,楼上还是看图仔细量有无断线吧

网友:
+VDDA_CODEC+VDDA_CODE+VD+VDDA_CODECDA_CODECC

网友:
这个充电是一个假动作,我修掉的是电流不够,ec识别电源错误导致充不进电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新手进来学习,谢谢各位提供经验

网友:
无法强行按关机,难道是EC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