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维修经过

楼主(2014-11-20):
昨天接到客户联想G460不亮屛的机子      接到拿下电池  上电 看电流   能上到0.9A    心想可能比较难修了    才开机子测 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      ,第二步测BIOS的波形    问题出现了    电压怎么只有1.1V, dios供电+3VS也是1.1V  , 于是     追查+3VS的来源    最后是由+3VALW U4  MOS管转换过来的+3VS电压      , 然测u4的D级  。3.3V正常   测S极1.1V     测G极没有电压      查G极的电压来源是由B+公共点电压经过R89 47K的电压 过来的电压   测R89  47k接公共点的电压没有19V  。这下OK了    懒得去查哪里铜箔断线  。 直接把公共点的电压拉过来     。通电开机    亮屏    。

网友:
我要是看到上电0.9心里也会担心修复率 很多都是不出集显电压 竟然是这个问题  恭喜楼主 送钱来了

网友A:
进水还是自然损坏导致不良?

网友:
3VS 55VS坏的挺多

网友B:
恭喜恭喜,送钱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还是自然损坏导致不良?

这个机子     看着是修过 之前 是进水的

网友:
我是第一次修这个机子

网友C:
很好,秒杀了,修这个机收费多少?

网友D:
简单明了,快修这个钱好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恭喜恭喜,送钱来了

恭喜恭喜   赚钱 说容易又不容易   说难也不也不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好,秒杀了,修这个机收费多少?

同行的   能收的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简单明了,快修这个钱好收。

  是是是是      好收

网友:
如果是我绝对不能这么快的,因为测BIOS基本都是最后一步的

网友:
楼主,为什么不补线要飞线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