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31MX主板开机到LOGO画面不断重启.......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天接了一块富士康G31MX主板开机到LOGO画面不断重启,检测卡都不跑码,结果把CMOS电池取下量下,才0.45V,换了个CMOS电池,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贴子不是发过了吗,你在原贴最后说明就行了。

网友:
电池导致的

网友:
只能说如果是我们,连板都不拆就换了

网友:
我是第一次遇到像楼主这样的电池电压低引起有LOGO画面后重启的。学习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情况

网友:
富士康板子这么差!

网友:
这是送钱来啦  楼主运气不错

网友:
电池电压低 引起这种恶心的问题 借鉴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