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RTD2120L+RTD2025L驱动板求助

楼主(2014-11-20):
各位老师。麻烦帮我看看这个驱动板上的 ”电感“的参数是多大的?
我想把它换成那种磁环绕的、或者方块块那种,不知道该买什么型号的
上面那两个黑块块芯片是RTD2120L+RTD2025L   辛苦个位老师了

谢谢

网友:
你看下我这有个PDF就知道了。

2120 2025L.pdf

网友:
为什么要换电感线圈呢?这东西一般也不坏呀!

网友:
认清一个问题 就够。如果 不是作用于储能的电感,直接一根导线就可以,它嘛一般是串在电路在起到滤一些交流纹波与抑压一下电流而已。

网友:
线性供电无所谓电感的精确数值。

网友A:
不知楼主为什么要换个外形不同 的电感?这个电感其实要不要都可以,用导线短接也行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
网友:
随便找个大小相似都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楼主为什么要换个外形不同 的电感?这个电感其实要不要都可以,用导线短接也行。

短路绝对不可以,,,,不然你可以试试,,这个电感在这里是贮能元件,短路后会使电源保护不工作或是烧这个电源IC,

网友:
这个电感起滤波作用,别乱换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