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31开机掉电--- 折磨人...........

楼主(2014-11-20):
接手一台HP 431开机掉电,有时在0.84有时在0.23或0.66左右掉电,拆机后发现是一修机,没有进液及掉件,裸板查待机条件都满足,这时短接一下开关.........心跳啊,这时电流跑起来了,马上关了电源,跟客户报价完打发走了。简单给机子除尘了一下装机后测机三个小时都正常,通知客户取机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折磨人的维修开始了,第二天返修了,客户说切换到独显时用了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,而且有时关机后又会出现掉电问题。这时接可调电源发现正常开机,进入系统后切换到独显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才十几秒就掉电了,这时再开机发现跟之前的掉电一样的。拆机后又TMD正常触发,但是发现一点切换到Intel集显鲁大师压力测试一切正常也不会掉电,就开了播放器在测试,测试了大半天都没有掉电(这时走了弯路,一直纠结在独显上),后来发现用集显在系统里不会掉电,但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有时会出现触发掉电的问题。

维修进入主题,在掉电时测试发现+VGFX_CORE没电压,看到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

触发掉电时发现+5A的电压会瞬间拉低到0V,其它检测过程就省略了,最后换了C1370后修复

一个小电容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天,其间刷BIOS、干温控,不过还好牙咬着没干显卡。

网友A:
楼主定力不错   那个显卡是幸运的

网友B:
是5v瞬间被拉低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5v瞬间被拉低了吗

是的,瞬间被拉低

网友:
楼主厉害!在下再次学习 今天碰到一个方正机器 开机三 五 后继没电呀  最后加测南桥经真坏 导致开关管控制机没电呀

网友:
431这个坑爹的机器,我之前有台,显卡,cpu都换了还是掉电,而且是玩游戏才掉电哦。其他电影啥的不会掉电。郁闷,没有搞好。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+vGFx_core电压导致的?好像这个电容是不是通病来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瞬间被拉低

瞬间被拉低!这电容漏电不轻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定力不错   那个显卡是幸运的

楼主也是幸运人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滤波电容不良引起掉电是比较常见的。

网友:
换我估计首先就把显卡供电芯片干了,楼主算是比较细心的了

网友:
不稳定掉电的真难修啊……楼主有什么方法没有?

网友:
怎么找到那个电容的?发炀吗?

网友:
晕 ,居然是这个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还好楼主细心    这个电容坏不好发现啊

网友:
手上也有一样的机器  ,掉电拆开了 就好了。按照楼主的意思 先搞搞看把

网友:
定力不错啊!换我早干显卡了 !

网友:
修的不错,明年开店多学经验

网友:
是怎么查出 是 那个电容坏的 这是重点 而不是说换了就行了

网友:
现象和楼主的一样 刚才试着换了个电容 可惜没中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