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哥能发个不触发的维修流程

楼主(2014-11-20):
求求大哥大姐们了,小的我刚学完电路,可是没有维修经验啊!求大家帮帮我!
要不我理论根本不能结合实际呀!

网友:
如果是这样的话  楼主可以经常在论坛阅读一些 其它会员发的维修经验贴  但不要灌水哈

网友:
EC待机条件出发条件    南桥待机条件   跟触发条件  自己看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7221-1-1.html希望能帮到你,这是我的帖子

网友A:
学完了感觉无从下手???小问题,找块板子,按着电路图一路往下跑,跑多了就会了

网友:
下个图纸查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9305-1-1.html    新出炉的   还热着呢

网友B:
论坛里面都有    不一样的板子除服不一样 还需要自己在维修中总结

网友C:
今天见我同事整理一个笔记本的上电电路,不知道他发了吗,你找找看,很详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论坛里面都有    不一样的板子除服不一样 还需要自己在维修中总结

原来维修没有那么简单,谢谢你的建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完了感觉无从下手???小问题,找块板子,按着电路图一路往下跑,跑多了就会了

我打对地阻止不短路,实际是短路,应该怎么办。例如公共端上管被击穿,我打对地阻止打不出短路。类似这样的常识给点呗

网友:
首先查开关电压、跳变,再查EC、SB、BIOS的条件,大的就这几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见我同事整理一个笔记本的上电电路,不知道他发了吗,你找找看,很详细的

给发个链接呗,麻烦你啦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