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70开机白屏外接不显示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天接到一个G570集显的,开机白屏,外接不显示。。我是新手求高手指点该从哪查起

网友A:
有图片吗?  发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片吗?  发张看看

就是全白,外接不显示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屏幕看下,

网友:
外接不显示,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。可能是显卡

网友:
你也测一下显卡工作条件都满足吗?

网友:
查集显供电,屏供电。

网友:
先加焊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没有修过,抓下EDID、SMBUS、集显供电有没有、加焊下桥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,,查一下

网友:
重点显卡,或从接口查起

网友:
白屏是屏没工作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