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-5321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11-20):
收到一台戴尔15-5321开机掉电  有时候能亮几分钟后掉 然后就是  开机准备亮就掉 电压也是一层层掉下来  不是直接掉有时候拔掉内存就不掉  此机板载CPU  显卡都是集存在CPU里  加焊 CPU无果  求大神指教.

网友:
南桥加焊一下试试,有可能会有惊喜

网友:
这种现象不能盲目干,监测是哪组供电先掉的。

网友:
记得以前遇到一台,换CPU就要可以,不过那台没赚钱,哎

网友:
先查那个电压先掉,干桥没意义

网友:
这种机子  动大件  要慎重  还是查查条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