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31c复位灯几秒闪一次,刷BIOS解决(注意:论坛上多个版本的BIOS都不行)

楼主(2014-11-20):
昂达g31c rev 7.0 复位灯几秒闪一次,刷BIOS解决
(注意:论坛上多个版本的BIOS都不行,刷这个可以)

网友:
给你加分,昂达就是喜欢这样调调~~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先收藏着

网友:
你这个是在官网下载的吗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 很好 学习了

网友:
倒是BIOS解决了问题

网友:
昂达的BIOS

网友:
挑BIOS的主板还真不好判断

网友A:
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那个 可是刷了也不行啊 !   看编程器里的资料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那个 可是刷了也不行啊 !   看编程器里的资料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啊

你的是什么版号的?
查了时钟和复杂位正常吗?

网友:
强烈建议,以后发布BIOS时把版本号还有全部版号发出来或者截图出来   不然下了没用坑分就不说了还会影响修版思路 所以支持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