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6s开机不亮,求大师帮忙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天接到一台HP4416s的机器,说是进水了,拆开看到只有显卡旁边进了一点水,清过之后,上电,不亮,外接花屏,开始加焊显卡,同时也把北桥也加焊了,接上屏,还是不亮,于是换显卡,换好了,接上屏还是老样子,外接还是花屏。显卡都换过了,为什么还是不亮啊?求大师们帮忙给点意见

网友A:
显卡旁边进水了 就重点查进水的那里 看看会牵扯到那  花屏 显存也会引起的

网友:
显存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旁边进水了 就重点查进水的那里 看看会牵扯到那  花屏 显存也会引起的

如果把显存摘掉;两个,还可以上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把显存摘掉;两个,还可以上电吗?

可以上电      先查查显存的工作条件  供电  时钟复位  还有显卡的工作条件  实在不行再动吧

网友C:
主要还是显卡的问题,你在检查下是否没加焊好,

网友:
显卡旁边是显存吗?是的话考虑是不是也进水了里面有腐蚀

网友:
显卡进水,要检查显卡旁边的电容电阻是不是也变质了,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还没找出进水腐蚀的地方。测量显卡显存供电正常吗?

网友D:
楼主 有点位吗

zlr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要还是显卡的问题,你在检查下是否没加焊好,

加焊了两次,应该加焊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有点位吗

没有找到点位

网友:
进水考虑有没有腐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有点位吗

好的  谢谢

网友:
没图纸吗??按照图纸就很容易找到故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