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05联想一体机开机报GPU风扇错

楼主(2014-11-20):
但是此机就没有做GPU风扇

网友:
把bios设置下,里面肯定有关闭这一项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刷BIOS就OK了

网友:
今天我也碰到了。。。请问楼主搞定了没有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换风扇吧,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故障了   请问楼主搞定没有  是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BIOS设置关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