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主板保存了CMOS设置,开机到LOGo画面就一直重启是怎么回事啊?????

楼主(2014-11-20):
一台式机主板保存了CMOS设置,开机到LOGo画面就一直重启是怎么回事啊?????检测卡跑到26,就一直重启了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主板,INTEL还是AMD的

网友:
得看BIOS的芯片是哪一种的。

网友:
检查下电池电压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一下,

网友:
重点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