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010掉电

楼主(2014-11-20):
有的时候开机电流在0.40就掉有的时候到LOGO就掉!有进修进系统一点事都没有!BIOS刷了 .显卡重新植了 桥加焊了!都不行! 高手给点思路

网友:
CPU   显卡  供电处的滤波电容叠罗汉试试

网友:
一个一个电压查吧

网友:
滤波不良,温控电路

网友:
滤波电路是重点排查对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