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硬盘,用大白菜PE分区,装系统,重启后,硬盘表丢失,大家遇到过没?

楼主(2014-11-20):
最近几月,经常出现这种情况:为笔记本更换硬盘,然后用我之前经常用的大白菜PE安装系统,在系统文件复制完毕,重启后,会显示一系列字母,大概意思是硬件或软件有改动一类,无法找到引导,然后再进PE里看,发现刚才分好的硬盘,又成空盘了!反复几次都是这样!

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情况的?是PE的问题,还是有关设置啊?我记得之前从未有此情况啊!

网友:
遇到过不过和PE没关系影视是分区软件的问题。用新版的分区软件就没有发生过问题。

网友A:
楼主  问一下你在做U盘启动的时候 有没有在个性设置里面取消掉大白菜的赞助商   我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事情 我用的是电脑店的  我在做U启的时候都是取消掉赞助商   然后就出现了 装完系统后 重启  就不引导系统了 必须要进分区工具 修复一下引导才可以

网友:
楼主是快速分的区吧?有时候有的硬盘必须得手动分区,我遇到过几次和你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B:
我用老毛桃的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老毛桃的还没遇到过

用老毛桃的遇到过俩回,而且俩回是一次,用的是DISKGEN,,实在不行用电脑管理工具里的,这种情况不多的

网友:
你是插的3.0的吧?

网友(2015-03-07):
楼主,我也是,你找到原因了吗?

网友:
我是老毛桃,大白菜,U盘启动大师,都这B样

网友:
新板子对不旧的PE不支持的原因吧,我用pe2003分完再重启就没分区了,同样情况用win8pe就可以解决,而且好像都是AMD的板子会这样

网友:
方法总会有的,

网友:
用的最新版的吧?用老版本试试

网友(2015-07-25):
遇到同样的问题,不断装系统,装了无数次都不行,换个硬盘果断好了

网友:
没用白菜。没有遇到过。用晨枫吧。

网友C:
楼主你 好 ,刚刚看到 ,这种问题都会出现到 希捷新硬盘上面,最好 的 办法是在PE模式 把分好区的 文件再用分区工具(收索分区)再保存一下即可!这是我 从硬盘厂家得到的 答案!

网友:
分好区后保存

网友(2016-01-04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 好 ,刚刚看到 ,这种问题都会出现到 希捷新硬盘上面,最好 的 办法是在PE模式 把分好区的 ...

请问这个要怎么操作啊兄弟,收索分区。没有试过。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16-03-10):
再进一次pe 用分区工具(搜索分区)再保存一下即可

网友D(2016-08-21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 问一下你在做U盘启动的时候 有没有在个性设置里面取消掉大白菜的赞助商   我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事情  ...

在那里取消掉赞助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在那里取消掉赞助商?

在个性设置里面取消   要输入密码    密码百度既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个性设置里面取消   要输入密码    密码百度既可

哦哦,,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