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70 插内存掉电。不插内存电流0.8

楼主(2014-11-20):
V470一台。烧CPU供电铁管,修复后 机器查内存掉电0.12左右。不插内存电流0.8左右。  有内存复位 CPU是好的。

网友:
CPU供电铁管最好全换喽!插内存掉电0.12左右,估计CPU供电还有问题。

网友:
内存自检不过,查一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马上掉的吧,没过内存

网友:
查内存是否有复位

网友:
把CPU 供电IC也一起换了 试试

网友:
内存和内存之后,都要查查咯,掉电不是小事,不好修,所以,你也别想靠谁一下子说得明白给wq

网友:
重点查显卡了

网友:
几天前机器修好了 内存坏了, 内存数据线断线了,想不明白  CPU烧了  内存怎么回断线。

网友(2014-12-27):
我的一体机也是掉电呀

网友:
我 这也有一台V470    情况是一样的       不知道怎么弄了,楼主的修好了吗?

网友:
内存坏了吧  插了到0.12就掉?还没到内存来  估计出内存供电就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