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4h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54h 的机器    外接正常  内接屏会闪  果断换屏  换了还是一样     怀疑屏线  订了  换了还是一样  郁闷得很  求助

网友:
查屏各供电都正常吗?若全正常,加焊显卡。

网友:
清洗接口看下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屏接口,

网友:
内接屏会闪  ?怎么个闪法?背光还是图像?

网友:
外接呢,这样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