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烧鸡大法”秒杀东芝c805d大短路

楼主(2014-11-20):
     收到客户送来机器东芝c805d一台。客户描述,机器不开机,自己拆开查看,电源口处有一小芯片很烫,怀疑烧机器了。
  先接可调电源,电压狂降,大短路。跟客户说肯定烧板子了,需要留下慢慢查。打发走客户,拆出主板,目测没烧毁痕迹。量3v,5v等各电感阻值正常。再量公共点PQ1阻值到0.毫无疑问,主供电vin短路。看来客户所说电源口处发烫小芯片就是PQ1了。

  摘掉PQ1,祭出’烧鸡大法‘,保险起见先从1v烧起,触摸主板各处,没反应。逐渐加大电压,到6v左右时,摸到有mos管PQ38发热,对照图纸,是CPU_CORE的上管。主板上PQ38的旁边有两个电容,PC116,PC118.电感PL4并没有短到0,所以先摘掉两个电容,再量vin阻值,不短了。看来就是这里了。直接料板上找电容换上,焊上PQ1,再量公共点和各电感阻值,一切正常。试着接上可调电源,待机正常。

  摁下开关,电流一路上升,亮了。

  哈哈,运气好极了。俺也秒杀了一台机器。

  附上图纸:

东芝 C805D DABY7DMB8CO MB.pdf

网友A:
论坛里哪里有看图纸的教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哪里有看图纸的教程啊

我最近正在学看图纸呢!感觉没人指导真的很难,也想找看图纸的教程学习。

网友:
这算大短吗

网友:
算大短的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哈    赶明我也去捡一个去        哈

网友:
大短  相对来说容易修

网友:
大短的好修呀

网友B:
我今天也遇到个索尼的机器大短  一上来电流就是4到5点几A 拆开直接量下接口没短  然后量旁边的电容短路  烙铁撬开电容一边 接上正常  报价200  客户要修  直接拆了电容  装机  测试OK

网友C:
烧鸡大法对短路故障还是很适用的!但应谨慎,合理的运用才行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长条电容很容易被击穿

网友:
如果能有那种红外成像眼镜就好了,配合烧鸡法,完美

网友:
      修过好多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烧鸡大法对短路故障还是很适用的!但应谨慎,合理的运用才行。

烧鸡大法,烧之前要报U和内存什么的取下来不?不然把U和内存烧坏了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哪里有看图纸的教程啊

看图纸的教程?要看的懂图纸 要知道基本的元件符号 明白线路基本原理
可以报名迅维哈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到现在才秒杀过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烧鸡大法,烧之前要报U和内存什么的取下来不?不然把U和内存烧坏了怎么办?

烧鸡大法必须要裸板进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今天也遇到个索尼的机器大短  一上来电流就是4到5点几A 拆开直接量下接口没短  然后量旁边的电容短路  烙 ...

楼主你觉得   把价钱说出来  真的好吗    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烧鸡大法,烧之前要报U和内存什么的取下来不?不然把U和内存烧坏了怎么办?

烧机的时候   内存  CPU  这些肯定是要取下来的啦

网友:
短路用烧鸡屡试不爽

网友:
烧鸡大法挺管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