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50掉电

楼主(2014-11-20):
会自动开机,不上CPU不会掉电,上CPU不插内存也不会掉电,插内存会掉电,还有把风扇线插着也掉电,不插也不会掉

求大神分析哈啊,还有这是集显板子

网友:
刷BIOS试了再研究

网友:
电池有电吗

网友:
楼主不要被机子的问题  扰乱了你的思路 掉电的就按掉电的来修 不要管上不上内存掉不掉电 修机的时候该上什么 你就上什么  它掉电 就按老师教的掉的思路修

网友:
要么是显卡,要么温控电路出了问题

网友:
4楼版主讲得很对,不要被表相迷惑了,按掉电的思路修,我就吃过这种亏过

网友:
测下 是不是没有出 GFX_CORE

网友:
你查所有PG,现查一下二三级电压。看有没有出完电。小电小信号要慢慢查啊

网友:
建议楼主按时序测一下电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