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4-11-20):
     铭瑄主板MS-M3A78EL 不够内存 电压都正常  求助  求助 求助  !!!!!!

网友:
不够内存!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这样真没法回答,最好的办法是换板,换内存

网友:
内存与北桥的通讯可能不畅了。先查时钟信号。再查内存与北桥的地址。数据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