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FT19W80PS 开机显示半小时左右白屏

楼主(2014-11-20):
   最近接了台AOC  TFT19W80PS 显示器。 接手测试,一般开机正常 半小时后出现白屏!屏线换、了、。、依旧!难道是屏的问题???求大神告知!!!

网友:
遇到过好几台屏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是屏的问题。先考虑供电

网友:
测屏供电正不正常,然后提醒 一下发错版块了

网友:
屏供电不正常的可能性较大~!半小时后出现白屏,应是热稳定性不良。

网友:
这款型号,我看到别人维修过,好像是逻辑板大芯片下面的一个电容热稳定不行了,换一个就行了

网友:
屏幕信号稳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