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2不开机

楼主(2014-11-20):
acer 4752的机器收到时是插上电源无待机,拆机量测没有3,5V,待机芯片有更换过,IC的工作电压正常,EN有3.3V,1PIN,6PIN有1.1V,EC也被更换过了,在上电时量3V,5V有0.2V左右,在量IC工作电压正常有情况下更换2表滤波电容解决问题,大家注意了,B470的也有这种问题,

网友:
更换的3 5V滤波电容吗?

网友:
楼主没说明一下 更换下来的电容是击穿了 还是漏电 还是怎么地呢

网友:
这型号电脑的通病,你可以用风枪加热一下电容就会有3V 5V了,直接用 330 电容更换就OK

网友:
换的是那个电容啊,点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