跳帽电压被拉低到0V是桥的问题吗?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天一客户一翔升N61S主板触发后跑CF,刷BIOS后故障依旧,在网站内看到一同仁修的案例换的是32K晶振,示波器量晶振两脚无波形,换晶振,换谐振电容都不能解决问题。后来一量跳帽电压为0V.以前看到过AMD平台的RTC电路不正常不影响开机看来不假,通往桥的中间那个跳线对地阻值在不插市电时为600多,插上市电后降为37,同时电压降为0V,是不是桥坏了,拉低的这个电压?

网友:
有可能桥导致的

网友A:
用烧鸡大法就知道了

网友B:
插上市电阻值变低正常的,没电压变电容,换晶振了

网友:
插上市电。桥应该有供电了。阻值才变小。

网友C:
你可以加市电。测试RTC供电角是否有3V供电。

网友:
不一定,发个CMOS电池供电线路图,只有排除外围线路故障后,才能考虑桥的问题!

网友:
多数是桥坏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加市电。测试RTC供电角是否有3V供电。

插电后供电脚有3V电压,只要插上跳帽,3V降为0V,电阻后面还是3V,明显是被拉低了。另外双二极管,接地的贴片电容,限流电阻都换了,还是不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插电后供电脚有3V电压,只要插上跳帽,3V降为0V,电阻后面还是3V,明显是被拉低了。另外双二极管,接地的 ...

我的板子rtc电路如图所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插上市电阻值变低正常的,没电压变电容,换晶振了

这位哥哥也帮忙给瞧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烧鸡大法就知道了

我自制的可调电源不能工作在横流的模式,没法烧鸡啊

网友:
调电源不能工作在横流的模式,没法烧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板子rtc电路如图所示
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