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怎么外接sata接口

楼主(2014-11-20):
移动硬盘的sata口和电源口坏了,怎么飞线外接sata口与电源线?

网友:
把坏电路板的 接口,焊接下来,接上去,会比较稳定点把。

网友:
相信不同品牌的移动硬盘其sata口和电源口构造不一样,但它们最终都符合国际标准的,可根据数据线两头测通断的方法找出对应的脚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