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ibm r400 手摸晶振自动触发不亮机

楼主(2014-11-20):
机器是同行拿来的
故障: 插电待机0.02  不触发
故障分析: 1. 待机3v 5v 有问题
                    2.  开机电路有问题
故障维修过程: 1。     示波器探头测3v 5v 波形正常 , 没有杂波。 排除待机问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根据电路图  追踪测量  pwbtn进 按开关 有高低高 跳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量pwbtnout  也有高低高跳变  由此说明:  故障应该在南桥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测量南桥 sus 电压  3.3v  正常    rtcvcc 正常  rtcvcc 3.3v 正常  晶振 对地阻值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看来估计是 南桥挂了  准备换南桥的时候  想想还是先摸摸哈哈  一摸晶振竟然开机了  但是不亮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莫非晶振坏了?  直接换掉32.768的谐振电容   上电故障依旧 !  呜呜,不顺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南桥看着也挺新的 觉得还桥的可能性不大。  想想以前修ibm的老机器 容易断线。  思路当时就有了  当时测试rtcrst 的时候 只是测量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容短电压正常,并没有测量 是否正常到南桥。说干就干,找到点位 测量 还是真是断线了     再测 rtcvcc到南桥也有断线 怪不得里 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飞线 如图 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.  上电本以为完工了。 上电到1。2不亮机。换内存  cpu无果 。示波器打i2c管理总线 有电压无波。 哎 不顺。  测试pcirst无电压 。看来是没复位了 还好是没复位 这个还是好修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. 测试vrmpg 正常   测量 其他供电的总pg  ( clpwgd)  3.05 测量上拉 3.3v  镊子短接上拉电阻两端
还是不行  看来 是af82801iem  的南桥坏了  又测量了 时钟芯片正常起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.  bga 更换全新南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.成功亮机   哈哈哈
懒得pdf截图了    白话介绍      哈哈         写了这么多  大家用分顶起来吧   后续还会上传有意思的故障的

网友:
习惯性的      一楼  先自己站了

网友A:
南桥坏导致的整机无复位!

网友B:
好厉害的样子,思路真清晰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坏导致的整机无复位!

嗯 是的  无复位还是比较好修的    主要是 发出端有电压    断线引起接收端无电压  不仔细分析 还真是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厉害的样子,思路真清晰…

哈哈  一般般  按套路走       麻烦加点分吧

网友C:
楼主修IBM还是有一套啊

网友D:
复位前的故障   按时序走  相对来说好修点   加分了

网友E:
换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加焊下南桥试试?

网友F:
rtcvcc断线怎么导致晶振起振不稳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修IBM还是有一套啊

呵呵  还行吧    不过这个故障 感觉有意思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复位前的故障   按时序走  相对来说好修点   加分了

嗯   是的  关键还是细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加焊下南桥试试?

ibm的桥 是打黑胶的奥   并且这样的桥 发热量很小的   虚汗的很少很少  大多是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rtcvcc断线怎么导致晶振起振不稳定?

不触发的关键故障点  是rtcrst 到南桥断线  rtcvcc这个有故障  但是不是关键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好,搭配示波器,修板子有自己的套路,不错啊

网友G:
这样的帖子应该要加精,有的的人一点小故障,绕来绕去,图片文字一大堆,看的头发晕,反而加精了,希望大家都能像这位楼主这样,短小精炼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样的帖子应该要加精,有的的人一点小故障,绕来绕去,图片文字一大堆,看的头发晕,反而加精了,希望大家 ...

嗯  谢谢支持哈      我觉得也是  我一般看帖  都是直接看故障   故障点  然后看维修思路     其他很少看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子还换南桥

网友:
楼主理论基础扎实,心思细密,佩服!但想请教为何摸晶振就会自动触发?

网友:
楼主修IBM的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