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能否测台式机主板的ADS#??

楼主(2014-11-20):
本人用是普源的DS1102E 维修中经常遇到各种都正常 确不跑码的神板.没示波器以前一般都扔过一边不管了.
最近刚入手了个普通DS1102E的示波器.  想起那些神板就想再费费神,看还能不能弄好几块.
  可以测了几个板都测不出来ADS#的信号.. 后来又测了几块好板..也测不到那个神奇的V字型的波型

示波器我是这样设置的   不知道对不对..  如不对请大神们给个意见
电平 500MV    时间10NS  触发电平 600MV  下降沿     单次触发

网友A:
普元的采样率就只有那么高啊,想抓到ADS#还真的要有点运气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普元的采样率就只有那么高啊,想抓到ADS#还真的要有点运气才行

普源的抓不到吗??我晕..还以为他可以呢..
弱弱的问下..大神.你用哪种示波器啊

网友:
时间设置的太快了,设为5ms试试,电平设为1V,上升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普源的抓不到吗??我晕..还以为他可以呢..
弱弱的问下..大神.你用哪种示波器啊

我用的和你的也是一样的,一前用泰克,现在也是用普元的了,普元也能抓得到,但是要抓很多次,看机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