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ms2303自动开机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接到一台捷威ms2303机器,故障为一接电就自动开机,此机板号为09920-3 JE40-CP和ACER4741的板号一样。初步怀疑系统问题,于是插上优盘进pe再关机结果刚一关机就马上自己又开机了,看来不是系统问题。于是拆开机器拆下主板,裸板接电还是自动开机,用万用表测量CMOS电池,电压为2.9v电压也正常,于是决定放电试试,放完电后试机故障还是一样,这就让人头痛了,于是怀疑bios有问题,就在网上下载bios用编程器刷了一遍,再试机,故障还是一样。到此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,于是拿着通电的主板到处看,突然手摸到了一个芯片,很烫手,于是仔细一看发现是网卡芯片,立马想到会不会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导致自动开机。于是拆下网卡芯片,不装网卡芯片再接电试机,电流0.01不在自己开机,按下开机键电流刷的上去了,此时心情真的好激动,终于找到问题了,于是从料板上拆下一块型号一样的网卡装上再试机一切正常,故障排除。到此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确实,网卡坏了是会出现这种故障,我也碰到过几次

网友:
这个碰到过,不过还有的机器也是插上电就自动开机,网卡没问题,不知道怎么下手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  啊  修板前 仔细观察一下  有益无害

网友:
修联想本本遇到过插电池自动开机的,修到最后发现是EC的问题!

网友(2019-11-23):
网卡芯片  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