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用适配器能开机

楼主(2014-11-20):
今天修一块Y450的机子,开始是修待机,哪里有通病,三下把它搞出来了。可是问题来了。,
简单装机,上电试机,可以点亮,然后就开始装机,等我装完,上电池,就不能开机了。,吧电池去掉。COMS放电,又可以开机,开机后把电池装上,可以用充电,和单独使用,请问有没有同仁,,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,怎么解决的,请大家告知,谢谢,,

补充内容 (2014-11-21 12:54):
纠正错误,机子是B460,,我这记性

网友:
查充放电电路,尤其是保护隔离部分的MOS管。

网友:
装机完成后,有很多都是没有装好,出的古怪的毛病,重装一次试试。

网友A:
应检查适配器带载能力够不够?开机与给电池充电同时进行时所需电流较大,适配器负荷大。如果先开机,机器正常运作后,再给电池充电也许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可以直接查电池的待机电路吧

网友:
重点查查保护隔离场管 EC的条件

网友:
我有一台和楼主一样,同求解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检查适配器带载能力够不够?开机与给电池充电同时进行时所需电流较大,适配器负荷大。如果先开机,机器正 ...

我用的是稳压电源

网友(2015-05-05):
充电管子保护隔离了吧